PLC故障请教

楼主(2008-01-28):
请教:
我们使用的FBS-MC型PLC最近频繁出现故障,故障代码5,提示WDT异常,那位高手可以告诉我们是什么也能的原因导致的?

网友A:
看门狗定时器:

       看门狗实际上是一个计数器,一般给看门狗一个大数,程序开始运行后看门狗开始倒计数。如果程序运行正常,过一段时间CPU应发出指令让看门狗复位,重新开始倒计数。如果看门狗减到0就认为程序没有正常工作,强制整个系统复位。
此外,WatchDog还可以在你的程序陷入死循环的时候,让系统复位而不用整个系统断电,从而保护你的硬件电路看门狗定时器对微控制器提供了独立的保护系统.

依上述功能,PLC出现WDT异常,可以作以下分析:

1, 程序执行时间过大,如中断程序过多,整个程序执行时间超过WDT时间造成ERR。

2, 系统存在死循环程序段,如跳转在指令,调不出来等,

所以出现WDT重点在程序的检查和优化。

网友B(2008-04-15):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设备上装的FBS40MC,X15用U/D计数,接近开关坏了,PLC一会就保护了.后来更换接近开关,重新RUN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