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控制问题

楼主(2008-01-28):
求教各位上面机器动作能否用单片机实现,或PLC来实现,请给指点谢谢!

网友A:
您是准备如何交流或者指点呢?
使用单片机来控制的话,那么编程上是最大的工作量 ,并且要自行设计外围控制电路,如果您不熟悉电控,那恐怕有些痛苦了。
使用PLC当然也可以做了,如果搭载各PLC厂家的运控模组,那么控制起来尤为简单。
以上!
Good Luck !

网友B:
你用伺服数控系统两轴的,最省力

楼主:
我希望是动作能完成控制成本低为目的,不知道多少钱能完成?

楼主:
如果感兴趣的高手把邮箱留下,我的邮箱是gyl36@163.COM

楼主:
虚心求教

楼主:
等候佳音

楼主:
希望有人给指点

网友A:
成本低廉要取決于您需要的控制精度,您完全可以不使用高速運控模組而直接使用PLC上本體的高速輸出,但是編程方面可要多用心了。

网友C:
编程也难不到哪里去,至于控制方面的硬件,两轴可以用一个PLC(FX2N)搞定,但会影响效率,如果米多一点化个2000加个脉冲输出模块,除去其他硬件成本,PLC+人工(设计)1.2W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