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 教

楼主(2008-01-28):
小弟现在有个案子用到4个伺服(均需正反转),但三菱PLC(MT)只有一组脉冲,还需要加些什么东西才能达到目的?谢谢!

网友A:
FX3U的可以控制三轴,用一个FX3U加一个1PG

网友B:
FX2N-1PG; 1轴;
FX2N-10GM; 1轴;
FX2N-20GM 2轴;
以上均可,不过要考虑一下成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