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8):
12V28安电瓶在用24V或更大电流不断电时会不会充坏  车用发电机发多少负电是怎么降下来给电瓶充电的

网友A:
不太会坏的。一般好点的充电器有保护作用,里面溶液会干掉。当然最好不要太长,

网友A:
用变压装置吧,

网友B:
先看你的车用发电机的型号,查出他的输出电压,与你电瓶的电压一致为好。不行就变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