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 教 松下伺服驱动器

楼主(2008-01-28):
请问松下脉冲型驱动器(003:脉冲控制专用)和普通型驱动器有什么区别。普通型可以用脉冲来控制吗?谢谢!

网友A:
普通型驱动器有模拟量控制(速度控制)和脉冲控制(位置控制)
脉冲控制可能只有脉冲控制(位置控制)
日系列的驱动器都可以接脉冲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