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8):
我在公园经营自控飞机项目,液压部分用7.5kw电机直接带一个80kg的油泵。我只需要50kg压力就行了。如果用变频器让电机转慢些能省百分之几十的电。谢谢。

网友A:
如果是变量泵是没有用的;
一般的是可以省电的;

网友B:
省下你多花的30kg而用的电费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现状如你所诉:液压部分用7.5kw电机直接带一个80kg的油泵。我只需要50kg压力就行了。
加个变频+plc与压力反馈就ok

网友C:
我认为可以省电的,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给的压力反馈,然后参考恒压供水的
我以前用过TD2100的供水专用变频器.

网友D:
按楼主说那是能省电的.

网友E:
没有满负载的情况下可以省点的哦

网友F:
肯定可以节电的,加一台变频器就行.手动调整频率,到你所需要的压力.(当然如果加压力传感器,可实现自动控制).按你说的,理论节电应该在40%,估算的.

网友G:
再加上一个压力继电器更能省电

网友C:
加个压力继电器怎么搞?好象不是很完美,个人认为,我认为还是参考恒压供水的方式来做。

网友H:
只要加个变频器就行了,如果希望理想点,加上一个压力变送器,直接把反馈给变频器。变频器假设用了西门子的MM440。

网友I:
变频器+压力变送器

网友J:
支持一下。不知楼主结果如何。

网友K:
应该是可以省电的!

网友L:
可以省电
但是在你这种设备上/投资回收上合算吗

网友M:
50HZ的频率以下省多一点,大于50HZ的话那就不怎么的省了

网友N:
5.5的电机若能达到50KG,就能省电了,还省变频器钱,.,呵呵

网友F:
引用 网友M:
50HZ的频率以下省多一点,大于50HZ的话那就不怎么的省了
对于泵类负载,一般是不允许大于额定频率运行的.

网友O(2008-03-16):
省电是肯定的,变频器加压力传感器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