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帖求助GP2301S与OMRON CQM1H-CPU21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8-01-29):
重新发帖求助GP2301S与OMRON CQM1H-CPU21通讯的问题
之前发过一次帖求助,但还是连不上,因为前段时间有事没时间实验,
今天重新发帖求助
GP设定如下

楼主:
以上设定连好线后,PLC的通讯灯大概8秒左右会闪烁一下,但就是连不上
触摸屏过一会显示PLC NOT RESPONDING (02:FF)
将两端的波特率设定成19200也不能通讯
过连线图如下

楼主:
高人在哪呀

网友A:
没有软件无法查资料。
系统区为什么从DM1000开始呢 ...

网友B:
OMRON PLC的DIP开关需要设定
SW1:OFF SW2:ON

网友B:
CTS控制设为允许

楼主:
休息了。。。。年后才能再去实验

楼主(2008-02-28):
忘记说了,传输线,PLC侧1号线我没有照上面的图片接外壳,这里有影响么?

网友A:
那是屏蔽线,影响不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