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one怎么卸载?

楼主(2008-01-29):
cx-one怎么卸载不掉?
   系统明明提示卸载完成,但实际未卸载,造成软件无法使用,新的编程软件也无法安装.用优化大师智能卸载提示软件和操作系统关联不能卸载.

网友A:
CX-ONE有些文件是和系统文件有关联,卸不干净.卸载完把所有有关的文件删除,然后再删除注册表里有关OMRON的项

网友B:
不需要清理注册表,删除系统盘下的CX-ONE文件夹就OK了。
记住,先卸载CX-ONE,然后再删CX-ONE文件夹

楼主:
不行,通过操作面板卸载后显示完成.但文件夹还在,大小基本不变(700多M),删除文件夹再安装CX-P 7.1提示已安装CX-ONE

楼主:
操作系统WINDOWS XP SP2

网友C:
如果你没有用CX-ONE自己的卸载工具,恐怕只能格了.

楼主:
CX-ONE自己的卸载工具在哪?

网友C:
你以前可能安的CXP5.0,有CX-ONE后按以前的方法先卸CXP再安装CX-ONE.
这种方法不行,正确方法直接安装CX-ONE,它会检测到有一个CXP问你是否卸掉,确认后继续安CX-ONE.
如果你已经用其他方式卸过CXP,最好格了再装.
试过重装CXP后再装CX-ONE,成功的机会不多.
有谁能不格机器,卸干净CXP请提供放法.谢谢

网友B:
CXONE自己的卸载工具就在安装光盘自带啊。
卸载,安装是同一个文件。
如果机器里安装好了,那会弹出一个画面,可以让你选择卸载还是修改安装等。

网友D:
系统重新安装!

楼主:
只有这样了...

网友E(2008-02-28):
我有CX-ONE软件,但丢了序列号,谁给我呀,多谢!!!可直接复,或邮箱:yangfrong@126.com

网友F:
你再拿你装上次的那个软件再重新装一次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你再拿你装上次的那个软件再重新装一次就行了
你真有才
他没了序列号还能安装?高

网友G(2008-05-27):
我现在出现的问题和你说的一模一样,你问题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能告诉我吗?我咨询了OMROM的客服他们也心有余力而力不足!

网友H(2014-11-29):
不错的软件啊啊。。。。。。。。。。

网友I(2015-08-04):
同求卸载软件和 操作方法,今天刚给别人一个下载的链接,没多久我安装的软件就出现问题打不开了,卸载了好多次都不成功,安装也安装不上去了,愁,难道只能重装系统了吗

网友J:
做个系统盘,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