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29):
D<=C251  K100
不是触点比较指令吧!
为什么前面不加LD,OR,AND啊?
请大家指点!!

网友A:
不清楚您从什么地方看到这个指令的?梯形图中?

根据我的认识,三菱的指令并没有D<=C251 K100的表示方法。
而只有LDD<= ANDD<=此类的指令才会在梯形图中出现您所谓的这种表示方式。
而如果用LD(指令)方式查看程序时,必然是诸如LDD<=之类的表达方式。

网友B:
d代表32位
还是比较指令

楼主:
非常感谢你们的讲解!
原来前面的LD可以省略撒!

网友C:
C251计数是3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