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速度监测程序

楼主(2008-01-29):
请教高手速度监测PLC程序写法.

网友A:
不明白。啥意思?

网友B:
直接选用一个速度表又简单又省,如要PLC参与可选带输出的.
非要用PLC检测,你需选带高速计数功能的,内时钟要准,然后编段程序,最后与标准比还不一定和标准(除非你的要求一般)

网友C:
用高速计算器和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