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决

楼主(2008-01-30):
问题1:在用DRVA指令时每次走的距离都比前一次短一点,可是我发的脉冲是一样的,在用PLSY指令时就OK.请问是哪方面出了问题呢?
问题2:在用ZRN指令时如何使其在原点停止,而不是在原点停止后再走一段距离.

网友A:
問題1:您應該檢查是否存在丟失脈沖的情況發生,或者說機械結構是否存在打滑現象。
問題2:實際上ZRN是接收到原點型號后低速尋找Z向信號,因此沒有辦法避免此情況的發生,除非您原點信號與Z向信號放置在同一位置。

楼主:
程序如下
X000原点启动,X12原点信号,X1启动信号.

网友B:
又用相对指令,又用绝对指令。您不怕乱了?
MOV K0 D8140不对。应该用32位指令。

网友C:
楼主,你用什么办法把程序复制到论坛上的????

楼主:
图片上传方法:先打开编好的程序,按键盘上的PRTSCM键一次,然后打开附件中的画图程序按粘贴最后保存为上传的文件类型,上传时选择这样的文件就可以了.我是照别人的方法用的.

关于程序:相对指令和绝对指令可以同时使用因为我用的是步进指令.两者不会同时执行,我不懂的是为什么每次执行绝对指令时位置总不一样?请这方面的高手给点意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