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 请赐教

楼主(2008-01-30):
刚学,很多不懂 请赐教!

为什么 热继 中的FR 和 停止开关  在梯形图中都是用 常开 表示呢 ?

网友A:
說實在的,的確沒有看到過停止開關在梯形圖中表示常開。

是用常開觸點還是常閉觸點并不是完全依照梯形圖之表示方法,還要看您端子上接入開關所使用的是常閉觸點還是常開觸點,也就是我們常說的A接點還是B接點或者是NO還是NC了。

网友B:
实际接线肯定都是接的元件常闭点,进入PLC之后就是一直有信号的,所以要梯形图用常开。

考虑下实际动作,比如急停开关被按下的过程,肯定是常闭点断开的可靠性比常开点接通可靠性大一些。

所以像这种保护性的元件接线,习惯上接NC的多。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但能不能说得有理论依据呢!
可能楼上说得很明白,但我还是有点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