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30):
请教如何选择变频器的型号,比如水泵2KW,变频器是否需要选择大一点。谢谢各位

网友A:
不用,选2.2kw的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B:
一般在选型的时候要考虑到他所运用的地点,实际运行时的负载.
如果负载大,一般需要大个型号!

网友C:
如果选择西门子的变频器,采用电流选择。要点如下:

第一,电机的电压等级和变频器的电压等级要一致;
第二,电机的额定电流要和变频器的额定电流相同。这里要注意电机的负载特性是什么类型,恒转矩的类型,要按照恒转矩特性选择变频器,变转矩负载特性,要按照变转矩特性选择变频器。

在西门子的变频器MM4系列,同一台变频器有两种电流指标,分别对应恒转矩负载和变转矩负载。比如楼主所说的,如果是2kW水泵电机,mm4变频器的对应电流,应该是1.1kW,也就是说,变频器可以比电机小一号。这是在选型上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变转矩负载特性(风机和泵类)如果用MM4来驱动,可以小一个档次来选型的。

由此,变频器选型,没有一个死板的规定,完全要根据具体问题来具体分析。原则就是电压匹配和电流匹配。而决不能去依靠变频器上标定的功率去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