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30):
有一台利佳(7001)11KW的变频器,一开机就跳"SC",如用电吹风给电池驱动板加热,则能正常运转,关机后,过十几分钟,(冷却后)一开机又跳"SC",大家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先换光偶929试试,最好用示波器看波形,正常后再上整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