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30):
有个潜水泵调速节能项目,电机功率220KW功率有点大,天津电机厂的,有哪位做过给指点一下。

楼主:
有个潜水泵调速节能项目,电机功率220KW功率有点大,天津电机厂的,有哪位做过给指点一下。380V

网友A:
顶。

你有什么问题呢?潜水泵220kW,变频器一定要和他的电流一致来选择。也就是说,要按照恒转矩负载特性选择变频器。仅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