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31):
各位大虾;可以指教我一个问题吗?
         我编程诊断的错误如下:由编程错误引起的stop模式(OB没有装载或不能装载、或没有FBR)
         这个错到底怎么解决,小弟刚入行,希望大家帮帮我;非常感谢你们了,
       我的邮箱是hbutxuxiantao@163.com

网友A:
您在提问的时候应该表明您所使用的PLC型号。

既然得到了由于编程错误导致的Stop状况的发生,您应该检讨您的程序是否出现如死循环之类的错误,否则即使加载了屏蔽错误的OB组织块,您可能仍然得不到正确的程序执行结果。

楼主:
谢谢你了,我用的CPU是313C-2DP,你看这个故障好解决吗,我运行的是很简单的程序,但是总是显示以上的错误!你有邮箱吗,我把程序发过去给你看看可以吗

楼主:
我用的是S7-300,现在知道怎么做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