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31):
要求使用模拟量输入电机的初始转速和最终转速(因为初始转速和最终转速不是固定的只能用电位器调整),电机工作开始的时候用1秒的时间提速到初始速度(用变频器控制加速时间),然后用5分钟的时间一点一点的提升初始速度到最终速度,最后再使用一个模拟量输出到变频器上,我用三菱的PLC解决了这个问题,但是刚接触omron的,有关数据比较的问题不是特别熟练,有人帮我下吗

网友A:
你直接给最高速度不就行了?
具体加速使用时间,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可以设置的啊

网友B:
欧姆龙的PLC要用高一点的PLC,不能用CPM1A,不支持加速(减速)指令,你看一下你的要求再买吧

网友C:
CPM1A为何不能做?为何一定要用加减速指令?
5min的加速时间,什么程序都可以编出来了,干嘛要用加减速指令?

网友D:
直接变频器上设置就行了

楼主(2008-03-03):
呵呵,各位不好意思,我把PLC换三菱的了,这个放弃了

网友A:
真是个不知长进的家伙,这点小小困难就放弃了,你的将来基本上已经注定了

网友A:
你自己是有方案的,却仅仅因为一个数据比较指令而放弃,太不可思议了。

网友E:
我也覺得omron的plc指令太繁瑣,而且還很不易用
如果不是情况所迫 才不玩omron的那

网友F:
加减速指令可以在变频器上设定.不需要PLC中做

网友B:
我以为你用的是步进电机 ,你用的是变频来的,那就不用在PLC里做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