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31):
单位一台小型杂货电梯【七层】发生故障,经检查发现三菱PLC的PROG报警。输入端信号正常,而输出端无输出,由于本人对PLC第一次接触,不知如何下手。请各位前辈指教。谢谢!!!

网友A:
查查相关的PLC手册吧,上面会有相应故障的处理方法。

网友B:
可能是程序问题
如果是PROG红灯在闪烁是程序问题。这个PLC多久了,后备电池是否用完了。估计要把原来程序清除掉从新下载

楼主:
谢谢,该电梯已使用7年了,我不知其内部还装有后备电池,明天到单位后再检查一下。再次谢谢。

网友C:
可能是程序丢失了(有可能是后备锂电池没有电了);

楼主:
的确是锂电没有电了,请厂家来换了电池,重新输入程序共收费2600元。谢谢各位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