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01):
文本显示器和触摸屏有哪些区别,可否互换望各位高手指点 谢过

楼主:
就没有高手愿意指点

网友A:
关键要看你的市场定位。

想提升机器的档次就用触摸屏;

很多时候有些用触摸屏的机器完全可以用文本显示器替代。

楼主:
谢谢 风之力斑竹,我还想问一下一般文本显示器如果二十四小时使用,大约寿命就只有2,3个月吗?

网友A:
2~3个月?  哪里给出的数据啊?

那所谓的文本显示器的1年质保期从何谈起啊?

正常使用情况下寿命是不错的。最少也得2年左右吧。

楼主:
多谢斑竹解惑,小弟明白了

网友B:
工艺复杂,参数多的情况下用触摸屏;
只是简单的显示及调节几个参数的话用个文本就行了;
2个的价格差远了,所以要看你设备的造价;

网友C:
质量和其他是一样的,只是显示的内容少一些啊,我用过带I/O点的文本屏,CPU和I/O模块都不需要了,本机的I/O点不够,还可以扩展I/O,我用它最多做过控制6个轴的电机的机器.xiao90@sohu.com

网友C:
??
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D(2008-04-18):
文本好像功能都很简单啊,连变偏移量地址显示还没找到支持的,真是累啊

网友E(2008-06-05):
简单的控制完全可以满足,按钮控制方式很方便

网友F:
文本实现一些简单的功能‘画面也比较简单
触摸屏功能多点’画面可以多些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