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01):
前几天在做项目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个问题,就是电线BVR的最大是多少?我打电话问好象是120,
还有我们用到445A的电机上,用BV70的两根并联,还是用120的一根!
我们选择的是两跟70的,但是我感觉用120的一根就可以了,但是120的在接线时不是很好的,主要是弯角度==
看看大家有什么看法?

网友A:
《GB3956-1997电缆的导体》5 软导体 规定第5种导体最大为630mm²,规定第6种导体最大为300mm².
因此,电线BVR最大可以做到630mm²,弯曲性能更好的RV最大可以做到300mm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