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调档问题

楼主(2008-02-01):
我正在检修一个小孩乘坐的火车控制电路,使用24伏直流电控供电,电路通过一个控制电路板连接到电机,电机是由两条线控制的,所以我估计电路板是变压的(里面电路太复杂我也没有理出个思路),,,问题是这样的,电机外面的有个换档开关,调小挡时候,小车运行正常,但是,换到快档时候,小车走的更慢了,我检查了换档开关(开关有3根线。一根连电源负极,另外2根连我说那个控制板)。当档位打到那个位置,相应的电阻就接近0欧,就是说电路导通阿,这里应该没有问题啦,问题应处在电路板那里,各位大侠,给小弟些建议吧

网友A:
用数码相机拍个清晰的照片,然后用抓图软件拍下来,发到你的帖子来,请老师们看看问题所在,凭你说---怕是1千年也说不明白--嘿嘿

网友B:
没能看到电路,只能猜
电路板可能是两个档位
一是24伏的快档
一是12伏的快档
自己DIY一次、开关用来切换这两电压(12伏可能要调到16伏左右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