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02):
大家好:
   本人现急需解决一制冷项目,采用PLC 控制三台 5匹家用空调,原空调控制线路全部取消,3台散热器集中装在一通风箱内采用一台风机通风,要求三台同时启动或停止,房间温度控制在23度到26度,湿度要求55%到65%。请高手帮助解决报酬从优。email:tj-fu197029@163.com电话:13655272932

网友A:
呵呵;
不是那么简单的;
要把线路图先搞清楚;

楼主:
[求助]
原空调线路只留下压缩机电压380v和换向阀电压220v,其余全部拆除。重新设计安装。

网友B:
此方案用PLC+人机是完全可以实现,但一定要熟悉空调工作状态过程,制冷状态,制热状态,
什么状态下除霜,压缩机的负载保护,以及在自动状态下室内,室外风机是怎样的一个工作
过程,这样就可以搞定了

网友C:
为什么要把好好的空调坼了呢>,好象有这样的产品买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