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03):
鄙人近段时间做了个小项目有些小心得在此发发感慨:另外我们在ACIM交流感应电机,BLDC直流无刷电机,PMSM永磁同步电机这块做的很成功,有些参考方案可以提供给大家
针对PIC18F2431的一款8BIT单片机来做的一款低压高速的无传感器控制先说说硬件架构
主控MCUPIC18F2431是专为低端电机控制打造的一款MCU有六路PWM,和三路扑捉,
另外IR2101是个两通道的半桥驱动用来驱动IR2407的MOS管 DRIVER,MCP6544是三路比较器用来检测反电动式计算相位,MCP6002用来检测母线电流,作为保护的部分,电流过大关断电机。因为是无传感器控制首先启动是强制启动换相!在达到一定的速度在三相上看到稳定的梯行波(反电动势)在这种是候可以进入闭环控制了!在后面取样,扑捉电路正确的情况下,取样电路是把母线电压等比例降到5V以内这点相信大家都明白,参考电压必须一定是等比例母线电压的一半,用来作为比较器的参考电压,也就是模拟过零点,这样电机运转时三路输出到单片机扑捉口就是1-6这三为数对应电机六相。在此之前要有相应的滤波,否则这里会有很多干扰会出现0和7,这样虽说在软件里能够处理,但是会很麻烦,1-6对应的三相波形应取反来算对应的相位,以便算出对应的MOS管,以此推出对应的PWM通道。这些完成了基本上就大致差不多了,后续就是一些细节的的处理这里就不多说,如果有疑问可以联系我。可以提供原理图和源码和些DEMO板
PIC电机群:38041942,联系人:丁工 13728697853 QQ:250599033

楼主:
不到之处请多多谅解!

网友A:
呵呵,够客气。这个东西不错,先帮顶一下。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可以讨论。不知楼主是只做伺服驱动的?还是连系统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