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03):
PCschematic中怎么样才能实现端子排功能.
请教楼主:
比如现在工程中用50个PHOENIX端子。分上下两个端子排:X1、X2。X1有30个。X2有20个。
现在布置端子的时候,我只要点一下端子符号,名称命名X1,然后逐个布置,名称不变,连接点变化。
布置X2时和X1一样。
最后布置图中能布置元件。
能实现吗??

网友A(2008-11-06):
这是个难题,估计没有吧

网友B(2011-03-23):
关注!
工控变频

网友C:
这个好向不行,设端子时必须把端子串在电路中,并选择输入和输出的方向。图画完后,点工具、接线端子连接图,软件直接把端子和端子两端的连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