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03):
怎么没有宝元系统的帖子?我有一套宝元车床系统ELC1000 MA,有哪位大虾使用过,可以教一下小弟如何连结,调试吗?谢谢!

网友A(2008-07-03):
你用的是宝元系统的LNC60,最主要的就是主机轴卡,就你所说的ELC1000MA,其余的配件需要客户自己配置,最主要的配件包括键盘,鼠标,显示器,以及机床外围的一些必要装置。

网友B(2008-09-03):
为什么宝元系统重新安装了,里面的总容量和可用容量都显示是0啊

网友C(2008-10-31):
那是因为你的CF卡问题了,你必须把CF卡进行碎片整理或者重新格式化后重装系统,就能解决的!其实宝元系统是比较简单的,不管是配线还是操作都是很人性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