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面试急用

楼主(2008-02-03):
急停:当发生紧急情况时系统断电立刻停止系统运行,再次送电时,系统从原断电状态继续运行。

这个程序如果用中断怎么实现

网友A:
尽可能的在程序里用掉电记忆型继电器

楼主:
感谢楼上的

网友B:
因为是停电用中断可能不好实现  最好用掉点保持

楼主:
那掉电保持怎样实现>?

网友C:
用里面的辅助继电器,看下PLC的说明,一般是辅助继电器的型号靠后面的是断电保持型。靠前的一般是断电不保持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

网友D(2008-04-29):
断电后来电恢复到原来的模式是违反电气规则的,只能做来电暂停在掉电前的状态,只有在确认安全后在人为启动继续掉电前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