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03):
本人感觉水泥行业大中型电动机大多使用异步电动机,而同步电机较少;而化肥行业使用同步电机较多!原因何在?是设计习惯还是使用传统还是...........?欢迎高手讨论异步电机与同步电机性能优劣!比如我有一台磨机需要配套3550KW的电机,不需要调速,是选异步机还是同步机?

楼主:
好象原鲁南水泥厂有几台日本的高压电机,异步启动同步运行,好象也叫异步同期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象原鲁南水泥厂有几台日本的高压电机,异步启动同步运行,好象也叫异步同期机
是的!
总共8台:1600KW的4台.2000KW的4台.

网友B:
高压异步电机启动方式简单,只有降压启动,高压同步电机启动麻烦,需要专门的励磁系统,也需要降压启动,投资相对较多,但是,我认为应该选用同步电机,因为它可以进行无功补偿,提高功率因数,省去以后的补偿设备

网友C:
高压同步电机
请问:楼上的几位师付:高压同步电机的起动原理?我们厂里有好几台6KV的高压同步电机传动的空气压缩机我想学习一下,主要还是励磁部分,有一些什么的保护,它的启动原理,谢谢了!
能加我的QQ吗?相互学习一下

网友D:
我认为在要求较高的场合应该是用同步电机

同步电机在我们这儿也有,是15000KW的两台还有一台5000KW的,好像是先用异步电机将其先拉至接近同步,然后再投励磁让其拉入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