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03):
我家住在顶楼,家里今年5月把客厅和卧室的照明线及插座线全换成4MM的线,卫生间和厨房因为已吊顶就没有换(里面的线路是使用了20年的铝线)。  近期家里不定期的跳闸(16A空开)有时只有一个冰箱在工作时也跳闸,可一送电却又可以正常。开始怀疑空开有问题,换了个新的故障依旧,因为跳闸时间不固定,用电时间长短及在使用中的电器情况也没有规律。每次送电都可能正常送电,看不到有打火,响炮的地方!(旧式住宅,家里只有一个总的空气开关)那位师傅能教一个简单易用的最快能找到故障点的方法,俺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有可能是电线绝缘层受损,装修吊天花的最笨的啦

网友B:
把卫生间和厨房的线路断开!如果不跳闸证明就是他的问题?如果还跳闸就要考虑新装电路有问题?

楼主:
家里跳闸最多间隔20多小时的,那两处断开还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吧?

网友C:
看看厨房 卫生间 电路 是否 有进水,进蒸汽,或松动

楼主:
线路都在墙里的,有什么好办法查吗?

网友D:
把厨房和卫生间的线断开,临时拉明线,观察一段时间看看

楼主:
看来只有数上的办法还算可行了!

网友E:
肯定是电线绝缘层受损,偶然接地跳闸。不好处理

网友F:
你把老铝线换掉,试试看

网友G:
没办法只能改明线。
有一个办法只能试一试,就是在停电状态下,将有露在外面的明线(接线盒内)一起抽下看看不,如不行只能改明线。

楼主:
厨房和卫生间断开,故障依旧!因为其他房间的线是自己换的,应该没有问题。
最后没有办法,我更换了20A的空开,到今天已经5天了没有跳闸问题发生!难道连续两个空开质量差?但为什么用电器多的时候反到不跳?真是到现在也没想明白。。。

网友H:
空开有没有带漏电装置,如有带漏电的可能是漏电装置有问题,要是没有带漏电的就换一个质量好的空开试看.

楼主(2008-06-13):
已查明,用摇表检测,老铝线的绝缘值很低!改走明线后一切正常了。谢谢各位网友。
只是现在还是搞不清为什么总是晚上几乎没有任何用电设备时跳闸?难道夜间电压会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