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04):
我厂20台90KW球磨电机,采用直接启动方式

问题:常把接触器触头打花,造成接触不良,烧断铜线耳等......

现为减少电耗,想改用降压启动,请教各位大大,降压启动可以减少电耗吗?

网友A:
降压启动可以减少电耗吗?
不会减少电耗,但可以减少启动电流,对电机使用生命有好处

网友B:
换成可控硅控制吧,基本可以一劳永逸了。

网友C:
使用降压改起来也方便也实用,同时保护电动机

网友D:
改成软(变频)启动。

网友E:
如果不是同时启动还是用软启吧

网友F:
用星——三角起动

网友G(2008-04-19):
用自耦降压启动

网友H:
你厂够牛的!90kw的也敢直接起动.还20台!

网友I:
貌似不可能的事90kw的电机如果要直接启动估计目前市面没有什么接触器受的了

网友J:
用变频器也是不现实的,90KW,要多大变频器?再说了也不经济。还是用降压吧。

网友K:
大哥,90KW额定电流要150.160左右,直接启动就是6到7倍,差不多1100A,你那个接触器要多大啊。

网友L:
软启动成本太高,曾做过皮带机90kw星三角降压启动加液压耦合器成本较低,效果也不错,

网友M:
同意
引用 网友F:
用星——三角起动
[/q记经济又实用我做了很多个了uote]

网友M:
用星——三角起动  记经济又实用我做了很多个了  用软起太浪费了吧,还20台 直接起对电网冲击太大,你那是多大变压器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D:
改成软(变频)启动。
好见意

网友O:
肯定是用了星三角,不然你们领导脑袋都进了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