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04):
如何区别和使用FB和FC?或什么情况时用该FB,什么情况时应用FC?
我详细拜读了廖常初先生的《S7-300/400PLC应用技术》有关章节,一个有固定的存储区,一个无固定的存储区,但实际使用时还是不能确定应该用哪一种,特别是多次调用时?
和S7-200中的子程序SBR的区别?
望指点迷津!

网友A:
多次调用做个FB

网友B(2008-06-02):
區別是相當的大,首先,FC只能定義輸入變量,不能定義外部變量以及靜態變量,也沒有輸出,只能將需要輸出的內容作為返回值。

幾乎所有日系品牌與歐美系品牌都有FC,FB之概念,只不過日系品牌將存儲空間有系統創建,而西門子由用戶指定DB罷了。

什么時候用FC,什么使用用FB,請您根據您的需求,如果您需要輸出多個運算值時,可以使用FB,雖然FC可以使用如M,DB等作為輸出,但是這破壞了程式的封裝性,會導致不可預料之結果,因此建議用戶使用FB的Out變量來做。

如果您具有面對對象編程的經驗,應不會在FB或者FC的使用上帶來混淆。

网友C:
楼上的又开始活跃了,记得曾经老兄要求管理员删ID来着,呵呵!

网友D(2013-05-02):
额我也纠结着呢,还没有pLC做实验。看了些帖子是不是fb就相当于现金,配置好了交易就行。fc是不是相当于银行卡,用之前还得输密码还得确定。

网友D:
能不能贴个小图讲个小例子看看···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