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04):
比如说  一匝十倍   的互感器,而事实上是用了  二匝 现在是否可以算成     二十倍
我是我却不是我…我不是我却就是我……

楼主:
难道就没有人回应我一下,给个答案很难么,还是你们跑这来都不是想关人员
也真是的,明明不爱好却跑过来站位子
我是我却不是我…我不是我却就是我……

网友A(2008-03-07):
比如说  一匝十倍   的互感器,而事实上是用了  二匝 现在是否可以算成     5倍

网友B(2008-09-19):
二匝就成五了,你仔细看一下互感器上有这方面的说明的,比如说一圈是多少比多少,二圈是多少比多少,一次圈数越多,比值越小!

网友C:
呵呵;匝数与比例是反比的;

网友D:
"一匝十倍   的互感器,而事实上是用了  二匝 现在是否可以算成     二十倍"对啊,二匝就是一匝的2倍吗。

网友E:
“难道就没有人回应我一下,给个答案很难么,还是你们跑这来都不是想关人员
也真是的,明明不爱好却跑过来站位子”。既然是请教问题,就应该有请教的口气。你的问题有可能别人还没看到,这么简单的问题应该自己学学,不要什么问题都问。一匝十倍,二匝五倍,匝数与倍率成反比》

网友F:
2匝就成5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