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问题

楼主(2008-02-04):
请问,380伏电缆绝缘电阻低于多少,电缆不可用拉?高压电缆10K伏又是多少不可用?
一条电缆相与相之间短路,如何找到具体短路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380伏电缆绝缘电阻低于多少,电缆不可用拉?高压电缆10K伏又是多少不可用?
一条电缆相与相之间短路,如何找到具体短路点?

1、根据要求
2、根据经验(偶的经验、最低要求:电压的千分之一,单位是MΩ   环境比较干燥)
一条电缆相与相之间短路,如何找到具体短路点?
1、根据电缆敷设情况进行判断(如经常移的地的地方、受冲击的地方等)
2、使用仪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