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05):
在书上看到有这样一个理论.就是如果现在两台泵满负荷运行,那么用三台泵分担运行可以省不少的电.(用变频调速),有谁这样用过吗?效果怎么样?理论依据:设所需流量为2Q.所需功率为2P.但三台分担,每台约0.7Q.负载功率=0.7的三次方*额定功率=0.343P.那么3台功率=1.029P.这样算来节电效果是可观的,诸位高手对此有什么意见???

网友A:
用变频首先考虑的是调速,然后才是节能。看不懂你的公式,两台泵如果长期满负荷运行,再加变频只能增加损耗,不可能节能。

网友B:
是的,采用变频器调节供水压力,首先是保证恒压供水的实际要求,如果能满足这种要求,在比较一下,采用变频器和未采用变频器的两种方案,哪个更能节约能源。

网友C:
记得以前我们给一个厂推荐变频器的时候,他们总是不相信能节能,我们就先免费给他们用,并且在前面加一电度表,通过一定数量的生产后,看加与没有加进行对比,发现节能很多,最后我们给他们做了很多改造!

网友D:
如果你的计算没有问题的话,那你用20台算算?岂不是几乎不用电了?
总觉得应该有一个平衡点吧?

楼主:
我知道变频器是有节能效果的,前提是在正常工作时电机不满载的情况下.但我现在问的是,如果用两台变频运行的满载运行,那么用三台电机公担运行,(变频调速)是否能够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的计算没有问题的话,那你用20台算算?岂不是几乎不用电了?
总觉得应该有一个平衡点吧?

当然有平衡点,如时电机的负载率太低,电机的效率是很低的.如果你真用二十台担一台的负载,那你的电机基本上是空载运行,二十台电机的空载功率也相当可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