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10):
1.请问多大的马达才使用降压启动?
2.同样的马达采用Y型与三角型接法有什么区别?原来这个马达采用Y型,但如果接成三角型马达会怎么样?
              谢谢!!!

网友A:
结果是过电流........

网友B:
我见过的一般都是11KW以上才用降压启动,马达采用Y型还是三角型接法铭牌上都有注明,千万不能接错了否则会烧坏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共同学习!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知道马达线圈的电阻,有没有一个公式算出它的功率.谢谢!

网友C:
电机不是发热体

网友D:
电机三角接法线电流是星形的(根号3倍,也就是1.732倍)。相电压也是一样。

网友E:
多大的马达才使用降压启动是根据你所用电网容量决定的

楼主:
那设备的用电量与电网容量关系是多少时才使用降压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