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11):
大家新年快乐!

   不知道论坛上有没有维护加热炉的师兄,请教一下:钢管通过辊道进入加热炉,以炉内对射光电的下降沿作为停止辊道和判断入料辊道有料的信号。
   对射光电采用在炉体上加装窥视管道的方法安装,长期的高温和钢管管径大小的不均匀,容易使窥视管变形,致使光电信号不稳定。

   试过在辊道上加装编码器,但由于钢管经常在辊道上打滑,信号一样不可靠。

   还有其他的检测办法么? 麻烦大家不吝赐教!

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楼主:
另外:加热炉 采用步进方式

网友A:
机器视觉怎么样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机器视觉是不是在复杂了点

比起光电  预算可能太高了点呢?

网友B:
让钢管接触微动开关后取信号如何?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微动开关我 没接触过,
以下两个问题可不可能是使用它的障碍呢?

管径不一致,从139mm到508mm 都有
炉内有600-800的高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