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12):
在程序中要求实现单周期、自动循环运行两个功能

自动循环可以使用跳转实现、那单周期程序怎样实现呢?
就是按一次  只执行一次、

网友A:
虽说是SFC程序,但是转换为LAD梯形图方式也是同样的道理,使用JMP指令跳转至单步运行开关前,而将所有的程序都写在开关后。

如果您具体说明PLC之型号,或许可以写个例子给您。

楼主:
s7-200 cvl能帮帮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