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12):
有一台设备原来是用的西门子S5/115U PLC,显示设备已坏,现想利用原有的PLC重做人机界面,不知有没有西门子人机界面以外触摸屏能直接与西门子S5/115UPLC通讯,请那位有经历的大侠赐教,谢谢

网友A:
日系的HMI都能很好的与西门子S5进行通讯。
如富士的POD,Proface(当然现在属于施奈德勒),Hakko(现在已经与富士合并了)

台系的屏也可以,如果您很注重价格的话,那么使用台系也是不错的选择,如Hitech,cimate(基本上是靠仿Hitech起家的)。

虽应支持国货,但是与西门子S5系列搭配的用户应不会在意国产的价格优势所在哦,且国产的HMI在技术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楼主:
谢谢cvlsam的回复,但某些日系的HMI和台湾的维伦等牌子的HMI的软件在PLC选项中并未见西门子S5的选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cvlsam的回复,但某些日系的HMI和台湾的维伦等牌子的HMI的软件在PLC选项中并未见西门子S5的选项。

下图为富士的POD与西门子PLC的链接选项,富士的POD可以同时接驳两台西门子之PLC而无需PLC之间连线。

Hakko的屏与富士的POD师出同门,也是这个样子的。

Proface也应该可以做到的,但是台系中如Hitech也能够链接。

维伦为台系中的后起之秀,由于没有过多的关注,因此只能说该款HMI的性价比优秀,但是至于性能方面来说,与富士等老牌HMI厂商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要知道,性价比好不代表性能出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