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12):
西门子S7-200的PLC  怎样设置掉电保持寄存器啊?

网友A:
解压下面的影片压缩档,然后双击就可以观看该影片,就知道如何设置了。

如果还不知道如何设置,那么就该好好反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压下面的影片压缩档,然后双击就可以观看该影片,就知道如何设置了。

如果还不知道如何设置,那么就该好好反省了。

以上!

Good Luck!
谢谢指点,终于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