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12):
各位老师 HITECH 编程手册上说明可以和PLC联机60分钟模拟调试  小弟试过N次老是显示出错,请问有人会用吗?

网友A:
只要选择在线模拟就可以了哦,但是不要指望能玩USB编程电缆啦。

具体问题您还是需要把您的错误提示发上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选择在线模拟就可以了哦,但是不要指望能玩USB编程电缆啦。

具体问题您还是需要把您的错误提示发上来哦。

以上!

Good Luck!
[/quote
]我用的就是USB转PPI  PC  COM3 口        显示通信超时

网友B:
是可以的,仔细看说明主要是通讯设置.

网友C(2008-06-19):
完全可以在线模拟!!主要是通信设置!!我试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