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13):
  请教三菱FX1N-MT在用步进电机时频率只能达到22K,超过22K就会失步,请教是什么问题?该怎么处理?

网友A:
频率太高了,
超过步进的最高频率了吧
你看看步进的手册看看,
一般不能到那么高的频率,要么选用好一些的步进,要么用伺服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