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13):
请教三菱FX1N-MT在用步进电机时频率只能达到22K,超过22K就会失步,请教是什么问题?该怎么处理?

网友A:
步进电机的起跳频率一般在1-2转/秒,如果你使用过高的起跳频率而没有从低速加速到高速,会失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