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报警

楼主(2008-02-13):
请教各位师傅:今天值班遇到一问题,在一个企业,用两台变压器同时供电,为何只有一台变压器供电的变频器出现“定速中再生过电压短路”报警?我们所用变频器是三菱FR-E500,1.5KW

网友A:
定速中再生过电压短路?
这个是嘛故障呀?定速运行中过电压?是不是这台电机被拖着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