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13):
为什么变频器的额定输入电流远大于电机的额定工作电流,例如0.75KW的电机其额定电流大约为2.1A左右,而0.75KW变频器的输入电流则为5.1,选择电缆及断路器时需要按照变频器的额定输入电流来选择吗?

网友A:
我习惯是安电机的来选型,像变频器过流都是按电机的额定电流与实际电流相对比的.

网友B:
变频器实际输入电流只有小于或等于输出电流,.按电机电流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