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13):
三菱PLC FX0S-14MR的接线问题带附图
各位好:
有三菱PLC FX0S-14MR,在它的输入端COM端是那一个呢?期望大家的帮助。

网友A:
你的如是-ES的后缀,公共端是上面的S/S;
没有后缀的公共端对应的是COM;

楼主:
后缀是-ES的
谢了
搞明白了。

楼主:
二楼的朋友:
在输入端X1与S/S是否还要加上直流24V电源吗?

我如果用电脑编程,然后将程序送到FX0s-14MR-ES里(不用编程器)可以吗,如果可以,需要什么(如RS232,RS422。是否还要设置通讯程序)想买这些配置。
另外,输出端的带圆点的接线端子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