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14):
本人用的是TDS1002型示波器,想通过RS232接口与PLC通信进行控制,他们厂家说不需要什么协议,但没有协议PLC就不能编程,哪个老大能给点帮助?
我的目的:PLC通过接口发出指令,把示波器中的数值读过来,然后与设定值进行比较,小于设定PLC就对外输出一个信号,不小于就进行下一个测量。我就想知道:数据在示波器与PLC中是遵守何种协议以什么格式传递的!!例:示波器中显示的18.5V是怎样传给PLC里去的!
我在泰格公司http://www2.tek.com/cnweb网站https://auth.tek.com/mytek/faces/done.jsp的注册名:wbqiang@yahoo.com.cn密码:771019。有哪位仁兄给帮忙找一下也行。感谢啊!!这个也是我的电子邮箱。

网友A:
要想编肯定是可以的,如果你用plc的模数转换模块代替示波器不是简单、好用吗?
你一定要正麽做可以将示波器的手册传到我的mail。www.cncb3h.com。我帮你出出主意。
1.示波器主动发送数据 (要求plc响应快,否则回产生frame错误)
2.示波器被动发送数据,plc给个信号,示波器输出一组数据(这样容易点)

如果是第一种,如果容易出错的话,中间可以加个单片机,stc2051(3.x元一个)做一个(fi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