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14):
大家,新年好.
我厂里有台PLC三菱的FX0N系列的,由于接口少,用了一个型号为FX0N-8EYR的扩展模块.
现在FX0N-8EYR的扩展模块里的Y2,也就是程序里的Y32坏了,我和主机的Y10在程序里相互调换了下.然后在打到PLC进去,但提示ROM运行中(已经把PLC打到STOP上了),程序打不进去呀.现在急用呀,请大家帮我下,谢谢.

网友A:
为什么和Y10兑换呢

网友B:
三菱PLC的运行状态有时并不是那个开关所指示的状态,可以用电脑把PLC停止后,再进行程序的写入。
在三菱编程软件里,有个远程控制按钮(可以在下载程序的小窗口里看到这个按钮),点这个按钮可以远程监视&控制PLC的启或停。

网友C:
把PLC打到STOP上,面板上的RUN灯有没有亮?

楼主:
RUN等没有呀   我在编程软件里找不到停止的按钮呀,我用的是GX Developer8.34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