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14):
常见的有24VDC单独供电的四线制变送器,接入安全栅后能否形成本安防爆呢?
另一种如电磁流量计,是220VAC供电的,能否也认为是四线制变送器?同样的,我将输出电流信号接入安全栅后,能否形成本安防爆呢?
是否能达到本安防爆要求?

网友A:
1.有四线制接入安全栅,可以形成本安防爆,但还有条件你没提,你传感器也应该是防爆型的
2.220VAC供电的电磁流量,可以相当4线制主要是供电与信号分开,同时也意味我的电源没必要接入安全栅,相当2线制接入形成本安防爆。
详细还需查阅防爆等级根据你介质环境。
本安防爆几个重点,由防爆型传感器+安全栅构成
铸就昆仑品质

楼主:
嗯,传感器本身也得是本安防爆型的。
四线制变送器的本安防爆我觉得有个问题,一般只是对信号回路接入安全栅做到本安防爆,可是24VDC电源回路却没有限制,这样的话,由控制室配送给现场的四线制变送器电源仍然也存在打火花的问题。你说的“四线制接入安全栅,”是否对供电回路有限制呢?

另外如220VAC的电磁流量计就算信号回路加入安全栅,但是流量计为220VAC电源,本身就有很大的安全问题,这种情况就算是信号回路加入安全栅,是不是也起不到本安防爆的处理?

网友B(2008-04-25):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C(2015-12-18):
本安防爆几个重点,由防爆型传感器+安全栅构成!  220V的 很难做到 本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