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15):
给位三相电压平衡 但不稳 有办法么

网友A:
说的不全面

楼主:
就是电网电压有波动啊   有办法啊  我是高频焊管的 厂子啊    电压不稳 影响质量  焊管的啊

网友B:
稳压啊,如果电压太低则调压,一般大网电压你是调不到的,只能你厂自己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