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2-15):
请教: 如何在PLC运行的状态下,监控DM区域的数据? (CS1G-H)

在C200HE上有SR26405(RS232C端口发送标志),SR26406(RS232C端口接收结束标志)
请问在CS1G上是SR26405,SR26406 这两个特殊继电器是否可用.

网友A:
在PLC的运行状态下不可以监视数据,只有在监视状态下才能,在监视状态下的PLC也一样运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PLC的运行状态下不可以监视数据,只有在监视状态下才能,在监视状态下的PLC也一样运行
不可以"监视数据"吗?头次听说,得试试

网友C:
理解不一样

网友D(2008-03-20):
OMRON的和别的品牌PLC不一样,要在软件里设置为监视状态才可以的,这种状态下才可以连接文本或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