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赐教:网卡的问题

楼主(2008-02-15):
和楼上共享宽带,想做一个分别控制路由器电源的电路
  想在网卡上取5V电压,接在网线7,8脚上,来驱动5V的继电器,来控制220V接通路由器电源.
  但在实际测量时发现网卡上7,8脚是并联的.就这样安装会引起短路,7,8脚应该是不使用的.我想将7,8脚在内部电路上断开,不知道会不会对网卡工作有影响.

  请赐教

网友A: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

网友B:
现有十/百兆网络中,实际上只用到了其中的4根,即第1、第2、第3、第6根线

也就是橙白,橙,绿白,绿.

其它的线是为千兆网准备的,在十/百兆里面是接地,作为屏蔽线使用.

你可以断开,但此时有可能会影响网线的稳定.

不过也不是一定,看你线及网卡,路由器的设计了.
喜爱电子,喜爱电脑,喜爱编程,喜爱足球
欢迎电路/编程讨论!!!!
With 马大哈
 .身高=170
 .体重=76
 .智力=!#^@ (系统提示:对象不支持该属性)
 .编程水平=中等偏低
 .常用平台=VB6
 .主页=http://www.m5home.com
 .在线时间=20:30 - 0:30
End With

网友C:
我晕 你想把7和8脚和网卡内部断开,你可以在水晶头上不接 7 8上该接的线散。

楼主:
谢了.等我试成功了再和大家分享喜悦